楼主(2025-12-28):
各位,讨论一下,给商业街供电的变压器,中性点,没有接地,220v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按电力规范要求做,变压器中性点肯定要接地的,不接地会烧坏设备,增加触电危险

网友B:
中性点不接地的系统称之为IT系统,你想使用220V的电压,必须同时引出可靠的中性线,这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但不能大面积使用)。

如果你的商业街比较大,就不能使用这种供电系统了。

具体你还是找找供电设计相关的规范或者征求供电部门的意见吧。

网友C:
为保安全,还是要规范

网友D:
有这种系统的

网友E:
商业街的变压器需要做接地,不然会影响漏电保护器的正常使用
命自我立

网友F:
在商业街供电系统中,如果配电变压器的中性点未接地,220V电压能否正常使用,取决于系统设计、负载平衡和安全措施。以下从电压稳定性、安全风险和适用性角度分析。
电压稳定性方面,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在三相负载完全平衡时,各相对地电压可保持稳定,220V设备可能正常工作;但实际商业街负载常不平衡,导致中性点位移,使某些相电压升高至380V(如线电压水平),而其他相电压可能低于220V,这会损坏电气设备或导致其无法启动。
安全风险方面,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在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故障电流仅为对地电容电流,通常较小,可能不会立即跳闸,但未接地相对地电压会升高至线电压,增加绝缘击穿风险;同时,设备外壳若未可靠接地,故障时外壳电位可能升高,人体接触时仍存在电击危险。
适用性与建议, 商业街供电通常采用三相四线制,中性点直接接地(TN系统)是标准做法,因为它能稳定相电压、限制故障电压升高,并通过短路电流触发保护装置快速切断电源,提升安全性;若中性点未接地(如IT系统),需额外配置绝缘监视装置和接地保护,且要求负载严格平衡,这在商业环境中较难实现。因此,中性点不接地时220V可能短暂使用,但长期运行存在电压不稳定和安全隐患,建议遵循规范将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并确保保护接零或接地措施到位。

网友G: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H:
漏保会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