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30):
各位大神,我有两台松下FPXHC60T进行CCLINK连接,链接寄存器适用范围为LD0-LD127,主站分配LD0-LD99共100点,从站分配LD100-LD127共28点,

刚刚突然发现主站要传送给从站的数据远不止五十字(例如F385 H3 LD0 K2 K6,像这个LD0,是位置参数,所以要用32位,那么LD1就不能用了)

以此类推,一共只能用50个寄存器,从站也有6个轴,这是完全不够的,请教一下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没必要把所有数据都从主站传过去,就传位置和速度就行,其它都写在从站

网友B:
链接寄存器  LD0- LD255  有256 个(16位)

链接继电器 WL0-WL27    有128个 (16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把所有数据都从主站传过去,就传位置和速度就行,其它都写在从站

就是只传位置和速度,6个轴,JOG速,原点,回原速,爬行速,寸动,寸动速,然后每个轴至少3个位置和速度,都是占两个位,明显不够,在考虑要不要去掉寸动,只要手动速和自动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寄存器  LD0- LD255  有256 个(16位)

链接继电器 WL0-WL27    有128个 (16位)

有两个设置,PLC-linkW0-0设置和W0-1,在FPX系列中,W0-0和W0-1是不能同时使用的,在FP2和FP2SH中可以使用,,所以LD128-LD255和WL64-WL127是无效的

楼主:
目前我已经想到了几种解决办法了
1用modbus轮询 2用以太网EIP通信 3在两台cclink的前提下,各自都连hmi

但是这三种都需要改硬件设置,成本较大
所以我准备尝试减少参数项,,或者预设值,通过链接继电器去选择(这一种类似于配方)

网友C:
不是每次都要传送的。搞到触摸屏用485来触摸屏操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每次都要传送的。搞到触摸屏用485来触摸屏操作。如何

您好,您这个想法可以,但是从站要增加一个通信插件才能实现,改变硬件配置一般不采用的

网友D:
没用过,只用过西门子的
bnnyygy

网友E:
轴数不够,加PLC,那就没办法了。

要么分开传送,如果都在一个网络或者PLC有多的通讯口,用HMI中转一下,但是肯定又延迟,实时性不高。

或者,精简数据。
6个轴,JOG速<是不是可以给寸动速>,原点,回原速,爬行速,寸动,寸动速,然后每个轴至少3个位置和速度,我都不知道为何你要弄这么多东西,

很多东西直接固化到程序就OK了,特别是回原点;

轴控:
回原点速度(接近原点信号直接*0.2这样,不就是2个速度了嘛,不就是回个原点嘛),2个字;JOG速度,2个字;然后就是3个位置+3速度,=12个字;
一个轴12+4=16个字。

但是,你3个轴位置+速度,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工艺有3个点需要定位?换成我,达到工艺要求的情况下,。3个位置+1个定位速度,8个字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数不够,加PLC,那就没办法了。

要么分开传送,如果都在一个网络或者PLC有多的通讯口,用HMI中转一下,但是肯定又延迟,实时性不高。

或者,精简数据。

您好,感谢答复,我是2个PLC每个plc都带了最大6个轴,确实一般情况下一个手动速度一个自动速度就行了,,

但是我这个是芯片后道工艺设备,每个流程确实是需要不同的速度

但是您这句话让我收到启发,我决定把寸动设成固定的1,5,10,,还有爬行速度也设成固定值,有的轴速度可以用总自动速度,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