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泰客PWS6A00T-P触摸屏无法上载的问题探讨

楼主(2025-12-31):
我们公司有一台海泰客PWS6A00T-P触摸屏,程序无法上载的问题,老是出现通讯超时,请论坛的大神们指点迷津。谢谢!所有通讯端口都试了,都是一个样,上载时7号SW开关拨至ON状态的。

楼主:
具体型号如上图

楼主:
是否,COM1没打开啊,我的线是艾莫迅的USB转RS232线,直接插到触摸屏COM1端口上的。

楼主:
这款屏的USB驱动哪位大神有啊?可否提供一下呢!谢谢!用USB-B口线上载时发现,设备管理器里面的驱动是感叹号的!

网友A:
根据图片,COM1没有开启,
记得是后面的几个拨码开关调整的.
十几年没用过这个品牌了,不确定这个屏是否支持USB和电脑通讯.

网友B:
我这里有艾莫讯的驱动软件比较大上传不了 你最好说一下编程线的型号 我在看看有没有 都10多年的老古董

网友C:
线不行,自己手搓一个。232的,2-3,3-2,5-5

网友D:
试试这个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支招!我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艾莫讯的驱动软件比较大上传不了 你最好说一下编程线的型号 我在看看有没有 都10多年的老古董
艾莫迅USB-CIF31+
USB TO RS232 CONVERSION V4.2

网友E:
用普通的打印机的线就可以啊,把串口调到USB 拨码搜一下。不过要WIN7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