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一页IO(原汇川宏程序bug已更新)

楼主(2026-01-01):
威纶通一页IO。如果点位多,做IO页面,确实麻烦。现在利用string,导出表格。直接在表格里复制粘贴。速度会快一些。再导入到威纶通的string里,利用宏程序,结合威纶通的变址存储器,来实现IO信号状态的实时显示。如果IO很多,一页页翻也是很麻烦。所以要用到搜索框。查找信号时。方便快捷。
此次分享的是三菱Q PLC16进制的IO,汇川 8进制的IO。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PLC验证IO信号状态的准确性。PLC通信参数需要按实际连接的要设置。
宏程序为按键触发,尽可能少占用威纶通cpu利用率。望各位大佬指教。由于原汇川的宏程序有bug,现已更新。
与汇川离线仿真。看x信号,on off对应得上。
增加一个文字标签版本,没有string功能的屏也能用。
下载积分:+1(xiaoyang)
下载积分:+5(libin520) 感谢大师分享
下载积分:+3(li051005)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5(faimyl)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目前离线模拟,X和注释是对应得上的。具体联机查看IO信号状态。得上机实测。对于连续IO号码。还是很好实现。宏程序有注解。

网友A:
这个很好的,可以用在别的地方

网友B:
下载学习下宏程序

网友C:
顶一个看着帅气 可以直接查找IO 这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welcome:4057363

楼主:
实际应用的时候。这些io信号都是连续的。如果IO起始号码不同。需要把白色的指示灯里面的x?改为需要的x号码。x需要改16个。 Y也需要改16个。试过的大佬反馈一下x y信号是否正确。谢谢!

网友D:
小伙子,调试的时候花了不少时间吧,有搜索功能确实好用。不管是新机对IO还是维护查找点位,都能快捷找到所要的信号号码。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分享案例。感谢大师。

网友E:
欧姆龙的好像是导出全局标签,然后导入威伦屏里。
加油!

网友F:
厉害了,感谢分享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G:
这个很好的.感谢分享

网友H:
很实用哦,感谢分享

网友I:
可惜高端屏才行,我这用的低端屏没这功能

网友D:
低端屏。没有string,用文字标签。也可以一试。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惜高端屏才行,我这用的低端屏没这功能
已更新一版。可以用文字库的,无string功能的屏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