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AutoShop 中 总线轴的仿真 报错 9601

楼主(2026-01-02):
在AutoShop中总线轴报错 9601
然后我看了手册代码是MC_MoveAbsolute 参数错误
我看了FB里面参数没啥问题啊,为什么脉冲轴可以正常运行,总线轴不行呢
是不是总线轴里还要设置什么参数没设置好吗?

楼主:
ok 搞定,就是定位速度要设置 非零才行,刚才试了吧速度改掉就行了,能复位成功 ,这段代码是论坛中别人分享的框架,汇川框架v4 ,B站上也发的

网友A:
优秀,又被学到了一招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B:
学到了一招

网友C:
PLC程序里判断这个值为零时就赋一个初始值,这个值肯定不为0,就可避免这样的问题的出现,之前也碰到了,也找了一会才发现。

网友D:
没用过这么高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