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请问BG程序设置成背景怎么弄

楼主:
请问下下面的界面在哪里打开,要把BG程序设置成背景怎么弄?

网友A:
如果你是从仿真软件上截下来的图,理论上软件上就可以操作

网友B:
MENU-设置-后台逻辑,然后根据屏幕下边 [F1\F2\F3\F4\F5] 几个快捷键对应的功能添加设置就好了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学学学学学学 桀桀桀~~~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