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简易的写法?

楼主(2026-01-03):
有没有人知道简易的写法?

楼主:
如果有100行要怎么写?

楼主:
有个上升沿不好用变址

网友A:
执行结果用上升沿化没问题的吧

网友B:
试试就知道了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A:
哦你这个条件满足后要求只给一次值,确实不能直接用变址,那想办法在后面执行时候,加个条件卡住前面,如果是100甚至更多,我觉得还是变址方便,不然要K半天程序

网友C:
你这来料计数应该是从1递增的吧

网友A:
楼主说有上升沿,应该是考虑用变址的话,条件满足后会重复传送吧

网友D:
可以这样写
2296957676@QQ.COM

网友E:
做个比较,取到D0值有变化的上升沿,用这个上升沿执行数据变址导出

网友F:
用变址写比较简洁,占用空间也小,如果从0开始的话,可以用初始脉冲将D1的值设为一个不会用到的值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G:
循环指针

网友H:
信捷这个FOR不知道能不能在SM0下连续执行,不行的话只有换C语言的功能块

网友I:
用循环写

网友J:
循环写
深耕技术

网友K:
用左移和右移

网友H:
引用 网友H:
[attachment=317049]
信捷这个FOR不知道能不能在SM0下连续执行,不行的话只有换C语言的功能块

M100的索引应该是D1才对,写错了

网友L:
先进先出指令DFIF0,直接搞定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先进先出指令DFIF0,直接搞定

详细说说

网友N:
支持标签不,支持标签的话,用数组

网友O:
确实没有比变址更方便的啦

网友P:
能不能编个函数调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D:
可以这样写
这样写,更好,更有学习价值

网友R:
参考这个
我这是指针版的,用于工位调试的单循环,套在for循环里,只不过我的条件是M继电器,稍微改一下就可以用D寄存器的了
简单来说就是,先判断寄存器当前状态和前一状态,当前ON前一OFF即上升沿,当前OFF前一ON即下降沿,判断完之后将当前状态记录到前一状态内,即先判断后更新的逻辑

网友S:
高手在民间

网友T:
有的,这样变址做就好了

网友U:
我个人觉得用循环来写比较简单
有少妇绝不撩少女 ^_^

网友V:
像9楼那样用ST写for循环,不过用传送的值来做传输条件估计不行,原需要上升沿只传一次大概率是传完会触发动作并复位的。可以改成对比上一扫描周期的来料计数值来做上升沿

网友W:
用中断啊哥们儿.还计啥数啊,来料信号是输入点吧,直接一个上升沿中断不就完了.后面该变址变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