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下载博图WINCC到本机文件夹时提示我。
检查工程师的SCS网络适配器是否已组态并启用??
请问是哪里没有组态好吗??还是说哪里没有设置好??具体怎么操作呢??详细说说!!!谢谢

网友A:
我的wincc都装虚拟机里的  没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B:
检查工程师站(Engineering Station)的SCS网络适配器主要通过在WinCC的Simatic Shell中设置。步骤为:在“我的电脑”中找到Simatic Shell,右键点击选择“设置”,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用于通讯的网卡,确保其与博途(TIA Portal)访问点一致。
具体操作步骤:
打开 Simatic Shell: 打开项目所在的计算机,在 Simatic Shell 菜单中检查当前组态的网络路径。
选择适配器: 在 Simatic Shell 上点击右键,选择“设置”。
配置网卡: 在弹出窗口的“网络适配器”列表中,勾选用于与 PLC 通讯的物理网卡。
一致性检查: 确保所选网卡与在博途工程软件中配置的访问点(PG/PC 接口)在同一个网段内,并已启用。
重启服务(若有必要): 如配置后仍有问题,可尝试重启 Simatic Shell 服务以刷新网络组态。
好的,谢谢。我试试
苏州必盛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C:
楼上正解
4楼  发表于: 昨天
引用 网友B:
检查工程师站(Engineering Station)的SCS网络适配器主要通过在WinCC的Simatic Shell中设置。步骤为:在“我的电脑”中找到Simatic Shell,右键点击选择“设置”,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用于通讯的网卡,确保其与博途(TIA Portal)访问点一致。
具体操作步骤:
打开 Simatic Shell: 打开项目所在的计算机,在 Simatic Shell 菜单中检查当前组态的网络路径。
选择适配器: 在 Simatic Shell 上点击右键,选择“设置”。
配置网卡: 在弹出窗口的“网络适配器”列表中,勾选用于与 PLC 通讯的物理网卡。

刚才试了一下还是不行,我是本机电脑想把博图WINCC下载到本机电脑操作一下。
结果按照你给的的方法,点进Simatic Shell以后,点击设置结果网络设置里是空白的。哪里还有问题吗?PLC的IP是192.168.1.3
我用的是网口下载线连接的电脑。然后用交换机连接的PLC,USB的识别到的那个网口IP也设置成192.168.1.11 [uploa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