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这条G.CPRTCL U8 K2 K1 D5290 M60 指令是否可以同时触发几条?系统然后进行排队。还是说只能一条一条使用,等待完成信号在进行下一条发送?
QQ:569456723

网友A:
QJ71C24N 等模块一次只能对 1 个站号读写,同一端口的多条指令会冲突,需等待前一条完成M60通信结束标志 置 ON再触发下一条的
希望总有一束光指引着前行!

网友B:
你可以试一下 ,5U的可以

网友C:
定义协议号 定义指令一次读/写的数据  好像一次可以8个 定义8个就可以一次读取8个不同的通讯内容

网友D:
最多8条,8条正常完成则完成信号ON,异常信号Off,中间一条异常,则完成信号ON,异常信号ON,异常后面的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