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控制求教

楼主:
两个轴1:1同步运行,PLC选的是基恩士KV-X310,伺服选的是汇川630,有没有大佬提供一下思路案例。我了解下来有两个方向:
1.用汇川SV680系列,用它本身的龙门同步
2.两个轴走1:1同步。
以上都没用过,哪位大佬用过的,能不能指点一二,具体怎么配置,最好能提供点资料。使用中都出过怎样的问题?很担心两边会有偏差,造成憋死

网友A:
选择方案1,简单,就是贵
真诚感谢!

网友B:
伺服本身走龙门是最好的
真诚感谢!

网友C:
1的方案更好 2的方案我用过 还行 看你精度要求了
真诚感谢!

网友D:
1的方案好
真诚感谢!
深耕技术

网友E:
方案1,使用过,没问题。
真诚感谢!

网友F:
方案1,有很多国产电机都支持
真诚感谢!

网友G:
1好用省事
真诚感谢!

网友H:
12都用过,用1,1的精度高2几个数量级
真诚感谢!

网友I:
1的话没什么好说的,贵就是硬道理,2的话用电子齿轮,但是得配置好,不然很容易出故障
真诚感谢!

网友J:
精度要求高用龙门伺服,精度要求低直接用PLC的同步功能随便就行
真诚感谢!

网友J:
用龙门伺服的话没什么配置的,两个伺服让供应商帮忙配置一下,你把它当一个普通轴来使用就行
下载积分:+1(huamantang) 真诚感谢!

网友K:
用1,驱动器本身带的方便简洁,精度也有保障,至于成本能是老板的事情,当然如果你就是老板当我没说
真诚感谢!

网友L:
我都是走的直线插补,两根轴伺服参数一样,原点一样,目标位置和速度一样
真诚感谢!

网友M:
用方案2 价格便宜精度高,运行有偏差会立即停止,参数设置简单。
基恩士汇川西门子PLC是可以用两伺服同步控制做龙门架。
长春一汽Pack搬运用的西门子PLC1510SP加两个V90同步龙门控制没问题。
西门子PN总线IRT等时同步精度可以达到微米级,800KG负载运行平稳。
基恩士汇川PLC走ethercat总线控制两个汇川伺服同步控制也很简单。
同步控制精度很高,不用担心太多问题,选型选好一点,调试自己动手,胆大心细。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