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讨论下,大家解除报警动作都是怎样执行的

楼主(2026-01-05):
第一:我这个R511报警假如触发了,如果马上又自己解除了(真实发生过),就会导致有可能操作员没发现报警,,我准备换成置位
第二:自动过程中,如果报警发生了,我是做的急停,,但是这样的话就需要额外清除过程值重新定位,感觉搞复杂了
不知道我的这种方式怎么样,总感觉怪怪的,,有大佬来讨论下吗

网友A:
置位报警,复位清除报警,可以参考机器人自身发生任何报警停止后需要清除报警才能继续启动
下载积分:+3(半导体萌新) 真诚感谢!

网友B:
报警就得暂停,断开其自动运行条件,解除报警后可继续运行。
急停触发立刻停,解除急停后需复位!
下载积分:+1(张文生)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半导体萌新) 热心助人!

网友C:
你那个R511报警加个自锁,用停止键或报警清除键串里面断开自锁,条件复杂时置位复位太吃力了。报警暂停,急停复位
下载积分:+3(半导体萌新) 热心助人!

网友D:
2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R511报警加个自锁,用停止键或报警清除键串里面断开自锁,条件复杂时置位复位太吃力了。报警暂停,急停复位
您好,不需要自锁的,我最上面一行按下故障清除,所有报警线圈都复位为0了

网友E:
可以报警后置位,暂停运行,清除报警后取消暂停再继续运行,这松下的PLC还是看不习惯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F:
找到原因就好办

网友G:
报警要自锁,自动暂停,需要手动复位按钮才能解除报警,再启动
不然没人敢调试的,气缸动作,感应器没亮报警了,调亮感应器,机台自动了,手压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