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1-05):
比如第一个轴的步序已经走完了,要走另一个轴的位置,但是手动移动的第一个轴的位置,再次启动不会到自动位会撞机。

网友A:
整机复位后才允许自动运行,,自动过程中如果有手动操作或者按急停了都是要求重新复位的

1你可以写成没有整机复位完成标志不允许自动运行(自动切换手动复位标志)

2或者自己搞个防呆,在哪个位置哪个轴不允许动

还是推荐1吧,2只有全闭环才可靠些

网友B:
1楼牛
工控人加油

网友C:
两种写法,一种是全机每次启动前都需要初始化,一种则是直接启动开始,但每个单元分支流程都得持续轮询判断自己位置是否有变动,有则回到安全位置重新轮询,我个人则偏向于第一种

网友D:
首先有一个问题,不管有没有被人手动操作,你轴保护要先写,会撞机的位置不管是怎么出现的,都不允许轴动作。再来针对被人操作的问题:1在自动运行中不允许人去操作机构,要操作就停下来,要开起来必须重新初始化。2每一个动作流程都加信号记录,如果被人手动移开了就报警让人归位才能启动。3自动流程里面把所有的流程考虑进去,一旦切手动就把流程初始化,开起来自动走到切手动之前的流程里面。能实现的方式有好多种,看你自己想怎么写吧

网友E:
暂停时保存各轴位置、气缸状态,设备程序分模块编写,各模块可单独复位,手动操作后再自动时比较轴/气缸状态,并对不一致部件做提示!
1.再启动时不一致模块需复位。
2.对各轴/气缸分别单独做一个一键去暂停前位置按钮,由人工确认操作!

网友F:
真有那种牛逼的程序吗,不管怎么操作,打到自动模式自动按照暂停之前时的状态继续工作。如果机构之间相互穿插,那怎么能做到这样呢
持之以恒

网友G:
看到你们的回复,是我们国内工控水平下降了吗?手动操作后,还整机初始化,复杂的工艺设备,现场的人不把你吊的飞起,这种工况,首先程序里需要写安全保护条件,所有的运动部件都需要设置安全条件,各个小单元的自动流程对所有运动部件(轴,气缸,真空,机械手等)都需要对当前的状态记录,切换到手动操作后,再切换自动模式,手动状态与自动状态不符合,设备报警提示(例如:上料轴自动模式不在上料位报警,下料轴自动模式不在等待位报警等)
  • 下载积分:+1(twessi)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小许爱玩plc) 顶
  • 下载积分:+1(513345177)
  • 下载积分:+1(冠军欧洲)
  • 下载积分:+1(huamantang) 好贴好贴! 对啊,手动操 ..

网友H:
    学习学习,
    深耕技术

网友I:
    如果自动运行被打断但步序没有复位(相当于暂停),人员中途手动移动某个轴(比如卡料或者有异物需要取出),再切到自动流程时由于被移动的轴不在安全位置(需要自己在程序中做安全位置或状态比较),此时应触发报警提醒人员有撞击风险轴需要回安全位置或待机位(特别是多轴同步运行或者插补,一定得计算好安全区域)。
  • 下载积分:+1(513345177)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自动运行被打断但步序没有复位(相当于暂停),人员中途手动移动某个轴(比如卡料或者有异物需要取出),再切到自动流程时由于被移动的轴不在安全位置(需要自己在程序中做安全位置或状态比较),此时应触发报警提醒人员有撞击风险轴需要回安全位置或待机位(特别是多轴同步运行或者插补,一定得计算好安全区域)。

    我知道一种笨方法,比如在10-20步序时,对比当前和实际自动需要到的位置,如果不一致切到自动后就提示轴位置与自动状态不一致,需要手动打到实际自动的位置,报警才会消除。请问我这个方法是否可行,请教一下大佬程序一般怎么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你们的回复,是我们国内工控水平下降了吗?手动操作后,还整机初始化,复杂的工艺设备,现场的人不把你吊的飞起,这种工况,首先程序里需要写安全保护条件,所有的运动部件都需要设置安全条件,各个小单元的自动流程对所有运动部件(轴,气缸,真空,机械手等)都需要对当前的状态记录,切换到手动操作后,再切换自动模式,手动状态与自动状态不符合,设备报警提示(例如:上料轴自动模式不在上料位报警,下料轴自动模式不在等待位报警等)

    我知道一种笨方法,比如在10-20步序时,对比当前和实际自动需要到的位置,如果不一致切到自动后就提示轴位置与自动状态不一致,需要手动打到实际自动的位置,报警才会消除。请问我这个方法是否可行,请教一下大佬程序一般怎么写呢?

网友J:
伺服选绝对值伺服,干涉区里面做位置干涉保护,一旦手动,开自动必须复位初始化,这样就好了

网友K:
最典型的就是六轴机器人,需要复杂的算法来实时监测各轴状态,并且要报警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J:
伺服选绝对值伺服,干涉区里面做位置干涉保护,一旦手动,开自动必须复位初始化,这样就好了

工艺上能这样

网友L:
从自动模式切换手动模式的时候,记录所有轴和气缸的位置,当再次切换到自动模式的时候 把记忆的位置和现在的位置作比较,不一致就报警提示 。如果客户没有要求 或者产线不复杂,那就直接要求初始化就行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一种笨方法,比如在10-20步序时,对比当前和实际自动需要到的位置,如果不一致切到自动后就提示轴位置与自动状态不一致,需要手动打到实际自动的位置,报警才会消除。请问我这个方法是否可行,请教一下大佬程序一般怎么写呢?

这个需要看你运动平台的各轴位置关系,如果各轴是依次顺序运行(当然这种效率很低),电机选用的是绝对值编码器,手动操作后再次切到自动运行可以直接启动。如果各轴运行轨迹有交集(也就是安全区),并且存在同时运行的可能(取放物料同时进行,都是为了提高效率),手动操作后需要先判断各轴是否在安全位置,如果不在启动时提醒人员将不在安全区域的轴移动到安全区内后再启动设备,反之就可以直接启动。我所知道的就是这种方法,不知群里各位大佬是否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M:
两轴加入位置互锁

网友N:
和记录气缸动作一样记录下轴位置对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两轴加入位置互锁

不是互锁,手动打到其他位置,然后自动跑,步序已经走过了这个轴

网友O:
不在的你程序怎么写的,地址有写对没,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在的你程序怎么写的,地址有写对没,

你一步里面,不可能让所有的轴都动吧

网友P:
引用楼主513345177于2026-01-05 15:00发表的 伺服手自动操作后,和自动位置不一致,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 :
比如第一个轴的步序已经走完了,要走另一个轴的位置,但是手动移动的第一个轴的位置,再次启动不会到自动位会撞机。

自动运行中按停止,手自动按钮切换到手动操作轴,再打自动调整下自动步号,按启动运行就好了,撞机是互锁没做好,多加点保护。程序原理一定要写简单,别搞复杂,自动中手动操作再自动很简单的,多动手测试,总在想是没用的,一定要自己动手,悟性极高,看下程序就知道怎么写,不然指导不了别人的。
人是控制设备,关键在于人,搞清楚自己角色,千万别被设备控制住,人被设备控制住是很惨的。。

网友Q:
手动后再整机复位,这种操作我做过,给机械厂工程师屌了几天;这种操作确实很垃圾,不过我一个打工的,几天时间也就能干到那样了

网友R:
暂停是不需要复位  ,急停按下是原点必须重新找过在比较安全    写轴控还是考虑很多安全条件  不但要考虑轴正常工作运行时候
防呆报警程序,  还要考虑不正常情况下会不会意外装机   这些都要写进安全程序里面!
希望总有一束光指引着前行!

网友S:
引用 网友F:
真有那种牛逼的程序吗,不管怎么操作,打到自动模式自动按照暂停之前时的状态继续工作。如果机构之间相互穿插,那怎么能做到这样呢

听我前同事说他们公司的程序可以做到,他现在在先导搞锂电。设备无论打乱到什么样,按复位之后都可以回到打乱之前的状态
原理好像是复位的时候判断各机构状态是不是在停机前位置,如果不是程序就反向执行还是咋的(有点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S:

听我前同事说他们公司的程序可以做到,他现在在先导搞锂电。设备无论打乱到什么样,按复位之后都可以回到打乱之前的状态
原理好像是复位的时候判断各机构状态是不是在停机前位置,如果不是程序就反向执行还是咋的(有点复杂)

这么牛吗?想学习

网友S:
引用 楼主:

这么牛吗?想学习

我也想学 但是他们的电脑是加密的 发出来的文件都是加密的  而且功能块也是加密的(由单独的部门写好)想让他截图都不行

网友T:
手动是调试,自动是运行,然后就是取决于绝对值编码器还是增量型的,再就是绝对指令,还是相对指令,

网友U:
可以参考马扎克的加工中心控制程序,控制系统是什么版本,电脑版还是单机版。

网友V:
自动运行前先复位,复位后记录伺服电机的脉冲当前值。手动/自动状态都记录脉冲当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U:
可以参考马扎克的加工中心控制程序,控制系统是什么版本,电脑版还是单机版。

大佬,这个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W:
大概率 你使用得相对指令

网友X:
czz674613079@163.com

楼主:
学会了吗,大佬
引用 网友X:

网友Y:
位置比较啊,哪个位置该干嘛一清二楚,自动时没有到设定位置那就提示或让电机跑到设定位置

网友Z:
自动断掉的时候把当前位置保存下来,要再次启动的时候比较当前位置跟暂停的位置是否一致
上网冲浪!

网友AA:
我看还是在各自的程序思路上下功夫,各种设备就看你的设计思路是什么?程序就是你对设备的要求。不想撞机就看你程序怎么写?你对设备的要求是什么?你选择的硬件是否能配合你的程序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AB:
引用 网友G:
看到你们的回复,是我们国内工控水平下降了吗?手动操作后,还整机初始化,复杂的工艺设备,现场的人不把你吊的飞起,这种工况,首先程序里需要写安全保护条件,所有的运动部件都需要设置安全条件,各个小单元的自动流程对所有运动部件(轴,气缸,真空,机械手等)都需要对当前的状态记录,切换到手动操作后,再切换自动模式,手动状态与自动状态不符合,设备报警提示(例如:上料轴自动模式不在上料位报警,下料轴自动模式不在等待位报警等)

就是这样,断自动运行时,记下气缸伺服的状态(FB处理下),自动启动前卡下,所有伺服气缸位置一致,才能启动

楼主:
主要是伺服,没想到好的方式
引用 网友AB:

就是这样,断自动运行时,记下气缸伺服的状态(FB处理下),自动启动前卡下,所有伺服气缸位置一致,才能启动

网友AC:
引用 网友C:
两种写法,一种是全机每次启动前都需要初始化,一种则是直接启动开始,但每个单元分支流程都得持续轮询判断自己位置是否有变动,有则回到安全位置重新轮询,我个人则偏向于第一种

位置判断,不需要初始化,如果不一致,就提示不允许启动,就可以了。然后手动把伺服回到原来的位置就可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