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倍福CX2030设置教程

楼主:
各位大神们,有谁用过倍福CX2030系统,如何配置?求设置教程,谢谢了!注:设备是迪芬巴赫提供的。

网友A:
这没啥安装的吧,如果TC灯不亮就安装Twincat3(RAE),系统账号一般都是Adminstrator,密码是1,后续如果需要其他组件TF6310这些,在你的电脑和这个电脑里安装一次组件就行了

网友B:
就是标准的win10系统,没什么需要设置的,我就是做倍福系统集成的,用多了就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