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C授权

楼主:
授权坏了,一直是演示模式,想重新安装都不行,也删除不了,请求启动高招办

网友A:
怎么会删除不了呢,你先说明你用的是正版还是破解版

网友B:
C盘,文件夹属性修改为显示隐藏文件,C盘根目录找到AX NF ZZ文件夹,显示文件夹内文件,重新授权。
飞来山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网友B:
C盘,文件夹属性修改为显示隐藏文件,C盘根目录找到AX NF ZZ文件夹,删除文件夹内文件,重新授权。
飞来山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楼主:
好的,试试看

网友C:
去网上搜索一下wincc授权失败,重新授权的方法

网友D:
有一台wincc,wincc是授权正常,RT授权失败,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