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认证后上载,程序还是打不开。认证的密码是从维护那里拿的。难道密码权限不够?

网友A:
5U的认证有好多种方式。
先要确认一下,“打不开”是什么意思?
从字面上看,是已经有程序文件,但用PLC软件打不开。这在这个论坛就不是事,有好多高手能破解。

楼主:
这种全是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U的认证有好多种方式。
先要确认一下,“打不开”是什么意思?
从字面上看,是已经有程序文件,但用PLC软件打不开。这在这个论坛就不是事,有好多高手能破解。

这种打不开,全是锁

网友B:
安全里 块口令设置 输入密码解锁

网友C:
先看看解除访问权限可以不,
如果不行,那就继续向上家要程序块的密码就行了.

网友D:
没密码,就啥也没用。别费那个心思。反正俺用博途就是样

网友E:
密钥

8楼  发表于: 昨天
可以的,轻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