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有经验师傅看看,这样的温度探头 应该找什么变送器。我知道市面上的 PT100、  PT 1000 变送器 都不行。

网友A:
直接用转换模块转成模拟量或者通讯
微信:wsxw401

楼主:
这2 中温度变送器 没找到能用的       淘宝商家问了几家都没有能匹配的
3楼  发表于: 昨天
自己设计制作一款集成运放电路,或者在淘宝上查查有没有现成的集成运放模块,把100K NTC温度传感器的阻值变化转换成0-5V模拟电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