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A Portal V21上传程序软件崩溃

楼主(2026-01-06):
TIA Portal V21上传1200G2程序软件崩溃,这个是啥原因造成的

网友A:
TIA Portal上传通常需要用最后下载的版本。
QQ: 284545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A Portal上传通常需要用最后下载的版本。
就是用的V21下载的

网友B:
安装最新的更新包UPD 一般可以修复

网友C:
文件嵌套太多,尽可能少用汉语

网友D:
TIA v21 只有仿真过,没硬件测试过。但是博途15.1 UPD8最新版在WIN11 (26100.3775以后版本)在退出博途时就报错

网友E:
TIA么,很正常的.
先将就用这,等新的补丁出来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然后再产生新的问题...继续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