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梯形图还能简化吗

楼主(2026-01-06):
如图,中间这一大堆并联的可以简化吗,,,像这样的防呆太多了,,这样列下去感觉很不美观
PS:有字处理,主站1-6轴是WR10-WR60,,从站的7-12轴用WL7-WL12控制

网友A:
如果是必须的,就不能简化了

网友B:
如果结构完全一样,采用功能块

网友C:
不要太最求简化完美 只有自己看懂,能按流程正常运行,而别人看不懂的程序才是好程序

网友D:
安全才是第一 不要追求太完美

网友E:
这种并联条件的很多啊,很常见,程序实用才是第一,美观不重要
酷比电气人

网友F:
面向对象封装起来,立刻就清爽了

网友G:
结构清晰方便调试就可以,优化的话,并联的常开可以换成串联,再取反相对会好看些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网友H:
可以啦,要什么自行车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I:
没啥美观的,只有把那些并联条件领出来,用一个变量替代,然后放回去就是一个标志了

网友J:
楼主所说的不美观是看起来占用了太多的行。那把这几个点改用闭点串起来然后取反,可能会好看点。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K:
自己看的明白就是好程序,别人看的明白就是对自己不负责

网友L:
深耕技术

网友M:
防呆条件越多越安全

网友N:
能跑不撞机就得了,好不好看一点都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