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1200PLC和触摸屏通讯不上的问题

楼主:
博图版本V17,PLC为1214C(DC/DC/DC)固件版本V4.5
用的触摸屏是KTP700 Basic PN,版本为15.0.0.0
已将PLC的安全通讯选项关闭,触摸屏的时间也设置在了PLC的证书有效期内(时间设置成了今天)
在电脑上进行仿真时,winCC画面没有任何问题,与仿真的PLC也能通讯上
但是实际下载到设备中后,就无法通讯了,IP地址也对的,也在同一网段,是真搞不明白了

网友A:
把PLC固件版本V4.5降到4.3或以下
发表于: 前天
下载的时候没勾选全部?
zhaoaron
发表于: 前天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109805946/wincc-runtime-v7-5-sp2-%E2%89%A5-update-4-%E4%B8%8D%E8%83%BD%E4%B8%8E-plc-s7-1500-%E2%89%A5-v2-9-s7-1200-%E2%89%A5-v4-5-%E8%BD%AF%E4%BB%B6%E6%8E%A7%E5%88%B6%E5%99%A8-%E2%89%A5-v21-9-%E5%BB%BA%E7%AB%8B%E8%BF%9E%E6%8E%A5?dti=0&lc=zh-CN
......
zhaoaron
发表于: 前天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109748955/%E7%94%A8%E4%BA%8E-tia-portal-%E7%9A%84-simatic-scada-export?dti=0&lc=zh-CN
......
发表于: 昨天
版本要匹配 有个项目我也死活整也通讯不上,后面板升级后就好了,注意下版本兼容性。
发表于: 昨天
触摸屏缺少映相文件
命自我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