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R系列本体简单CPU通信缓冲地址

楼主(2026-01-08):
三菱R系列 本体简单CPU 通信缓冲地址怎么使用, Un\G1090 中间n 是填什么数值,
在 "缓冲存储器批量监视"中填0 没有G1090 最多只有G511,填其他数值报错.

楼主:
使用 U0\G1090 plc报错

网友A:
你的描述一点都不简单

楼主:
我想监控每个链接 的状态,这个Un 地址怎么用? 这个n 填 0,1,2,3,4 ....都不行

网友A:
SD10380~SD10411

楼主:
SD10380 是FX5Ucpu 的 简单cpu通信状态的监视软元件
R系列 R04EN 要用Un/G1090

网友A:
那么就是你单元地址搞错了

楼主:
在帮助里面找到说明了

网友B:
学习了,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