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如题,生产线采用博途v15.1,多处气缸动作都是一样的,厂家封装好的FB块,同时调用时,偶尔有个别气缸(随机)在动作完成后回到原位时,会再伸出一点后又收回。请问大神们支个招。

网友A:
使用trace看看,看看不同气缸FB的输入输出有什么变化吗,是不是哪里信号跳变了

网友A:
引用楼主hqokabc于2026-01-08 20:07发表的 博途v15.1多处调用相同FB块,动作却不一样 :
如题,生产线采用博途v15.1,多处气缸动作都是一样的,厂家封装好的FB块,同时调用时,偶尔有个别气缸(随机)在动作完成后回到原位时,会再伸出一点后又收回。请问大神们支个招。

图也放呢,没看到
bnnyygy

网友B:
能打开FB看一下逻辑是最好的,外面分析,感觉很麻烦

网友C:
这还有可能不是程序问题,我之前有个气动夹爪,调试时候张开到位后,总是回缩一下再完全张开到位。后来排查了一下,是电磁阀阀岛有点问题,把夹爪的电磁阀单独弄出来,单独供气就好了。

楼主:
现场跟踪看该动作气缸在回位确实瞬间触发了一下,个人感觉困惑的是调用同样的程序块,为什么其它的又没这个现象呢

网友D:
FB FC里面用上升沿,总感觉是不可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场跟踪看该动作气缸在回位确实瞬间触发了一下,个人感觉困惑的是调用同样的程序块,为什么其它的又没这个现象呢

我看了第一行,就是上升沿触发一次,然后进入步骤中处理,建议不要放在上升沿,中处理动作,只处理逻辑步骤,交给其他常态脉冲去处理动作,因为上升沿会触发一次,也就是动作只通一次,然后就断了信号了

网友E:
示波器监控一下你的输出,我觉得不是程序的问题,可能有哪个阀回气,找出来单独走一路。

网友F:
护角推出有问题嘛

网友G:
你就把他分开,不要串在后面FB

楼主:
有空按大神们的思路看看,多谢各位了!

网友B(2026-01-12):
上升沿缓存BOOL变量 要用静态类型,temp不行,需要保持上周期状态,但是其它FB正常,这个应该排除。

可以在怀疑有问题的地方增加一个寄存器自+1,判断是否执行了该条内容;

比如你说这个回到原点又闪动了一下,是不是执行了2次?

比如最后RST完毕以后,二次运行了一次,建议增加一个寄存器自+1,顺便跟踪加上,看看波形。

·······································
加护角功能=ON的时候,step=0 该工位机械原位的时候 运行一次(上升沿),不知道你整体程序如何,不好判断,但是运行完成是闪动一次,说明后面还是给复位掉了,不行的话,step=0 的时候,加个定时器,错开加护角功能ON的时候二启,或者,运行完成加一个运行完成标志,加上第0步,复位条件 就是启动瞬间清除一下。

网友H:
看看这个上升沿是临时变量还是保持变量,  FB的背景数据块唯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