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编码器问题

楼主(2026-01-09):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们
就是我目前有一台高创的CDHD2低压伺服驱动,现在想整一台电机做个丝杆的升降平台,但是官网上没有适配的电机,市面上也没找到合适的,现在想先整一台低压的伺服电机,然后使用高创的编码器来替换电机原有的编码器,从而达到串口通信的效果,这样能行的通吗

网友A:
这个应该咨询高创厂家,或者直接动手实践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B:
伺服驱动器是必须配套使用的

网友C:
伺服只用过西门子的,S120

网友D:
估计你这样做有点难度,反正对我来说难,除非你有修理伺服电机的能力。不然不如淘个匹配的电机用省事,或者出了换个其他品牌二手的成套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