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L     P##Any
      LAR1
      L     16#10
      T B [ AR1 , P#0.0 ]
      L B [ AR1 , P#1.0 ]
      L     16#5
      <>I
      JC    END
      L     0
      L W [ AR1 , P#4.0 ]
      ==I
      JC    _002
      T     #"#DB_OPN"
      OPN DB [ #"#DB_OPN"]
      L     16#84
      T B [ AR1 , P#6.0 ]
_002: L W [ AR1 , P#2.0 ]
      T     #DB_SUB
      L D [ AR1 , P#6.0 ]
      LAR1
      L     #DB_SUB
next: T     #SUN
      L W [ AR1 , P#0.0 ]
      T     #Temp1
      T     #数据输出
      L     #Temp1
      L     "编号查询".输入
      ==I
      JC    _003
      TAR1
      L     P#2.0
      +D
      LAR1
      T     #Temp2
      L     #SUN
      LOOP  next

_003: L     #Temp2
      L     P#2.0
      /D
      L     1
      +D
      T     #地址编号

网友A:
变量声明部分没有啊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B:
功底太差了,看不懂SCL语言

网友C:
西门子这个不叫SCL,叫ST。但看起来好像是转换后的,不是源码吧。现在用这个少了,以前在STEP7环境里,300/400常用。现在西门子主推的还是SCL。虽然听说汇编这种ST运行是最快的,但没啥感觉。

网友D:
STL是 step7的历史产物,40开外的电气工程师前辈大多都是从这过来的也习惯性的用,可复制性决定了当时的地位!当时使用的情况也基本是处理一些重复的功能,例如阀门控制标准块,电机控制标准块,模拟量处理什么的,大部分建立一个中间变量当寄存器都能翻译过来,寄存器理解为一个不需要你建立的DB块就是,甚至很多现在都有官方指令了。真正写整体控制部分也是很少使用的!

楼主:
我还是喜欢用STL  语言编程,因为它Any 、Pointer 做间接寻址非常好用

网友D:
主要现在甲方不让用系列,还有硬件限制1200系列不支持,导致现在基本没有用武之地

楼主:
S7-300、400、S7-1500   包括 ET200SP CPU 系列 全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