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DOP-B03S210触摸屏无法上载的问题探讨

楼主:
现有一台台达DOP-B03S210触摸屏,用USB转B口的数据线上传程序,提示USB口打开失败,系统为WIN10企业版,具体如图所示,请论坛的大神们支招,谢谢!

楼主:
具体型号

网友A:
驱动没装好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楼主:
大佬,您有WIN10可用的驱动吗?可否分享一下呢?谢谢!
引用 网友A:
驱动没装好

网友B:
驱动应该是在编程软件下面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就是用了软件下面的驱动,出现这个驱动感叹号。试了好几个版本都不行,难道需要用老电脑才行吗?
引用 网友B:
驱动应该是在编程软件下面

楼主:
我的电脑是联想THINKBOOK 16P Gen 4 13代I7 13700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