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这边有个项目,7个三菱伺服走速度模式,1个伺服走转矩模式,3个变频速度模式,PLC选fx5U,该如何选型比较方便控制?

网友A:
走ie basic 网络,伺服和变频都组态到同一网络里

网友B:
7个伺服可用JET 走IE BASIC
1个转矩伺服可用内置的1路0-10V控制
变频器可用内置的485控制

网友C:
老大发话 一个顶仨

网友D:
用汇川走网络不香么,起码安装接线快

网友E:
主要看你客户有没有指定伺服  指定三菱的 可以用JET系列的伺服轴Basic网络 这个不用增加模块成本 5U本体就能带(只是成本低了点 使用起来不是特别方便)   -B的需要增加光纤模块   如果对伺服没有指定 可以全部用模拟量控制 买2个4DA-ADP的模块 用模拟量控制伺服  变频器可以用通讯(本体的485)也可以走模拟量 但是要加模块(DA模块,本体只有1个模拟量输出)

网友F: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看你客户有没有指定伺服  指定三菱的 可以用JET系列的伺服轴Basic网络 这个不用增加模块成本 5U本体就能带(只是成本低了点 使用起来不是特别方便)   -B的需要增加光纤模块   如果对伺服没有指定 可以全部用模拟量控制 买2个4DA-ADP的模块 用模拟量控制伺服  变频器可以用通讯(本体的485)也可以走模拟量 但是要加模块(DA模块,本体只有1个模拟量输出)

客户指定三菱伺服,8个伺服,3个变频,这些走basic网络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7个伺服可用JET 走IE BASIC
1个转矩伺服可用内置的1路0-10V控制
变频器可用内置的485控制

站长好,
转矩不能直接通讯吗?还没仔细看。
转矩控制速度限制,要2个模拟量信号,能不能都直接通讯?
8个伺服,3个变频直接basic通讯。
还有2个90KW的变频,计划用汇川的变频,走TCP简易通讯,这样会有冲突吗?
还有网线要如何接?
FX5U接到交换机,然后分一路去三菱伺服和三菱变频,一路到汇川变频,一路到触摸屏,一路到另一个交换机接其它TCP设备。
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客户指定三菱伺服,8个伺服,3个变频,这些走basic网络应该没有问题吧

basic网络是可以的 5U好像最大是12个还是多少的

网友G:
学习
深耕技术

网友H:
速度模式可以用485加IO,转矩模式用网络,变频器也用485加IO,FX5S都够了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