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运动在某个位置时报警AL.001

楼主:
台达伺服控制器控制一个轴水平运动。机器用了好几年,近几天,每天都有出现AL.001报警,查手册,显示过电流。目前没有找到原因。检查了线缆。联轴器等,暂没发现问题。望大佬指点思路对策。

网友A:
看电机接线是不是有问题,还是伺服上有什么东西,这上面好多灰啊。还是轴哪里有碰撞啊

网友B:
查查接线头吧

网友C:
有没有过拖链

网友D:
换个电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