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s模块下挂的安全输入模块sf指示灯不定时闪烁,重新上电后,恢复正常

楼主:
不定时的报,检查模块也没有问题,运行过程中,监控未发现异常。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A:
查看下CPU的诊断信息?
ET200S 是和CPU在同一个柜子里还是远程IO,如果是远程IO的话,大约有多远,另外ET200S附近有没有大的用电设备,这个安全输入模块接的是什么信号?
苏州必盛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B:
不要用普通交换机,至少要用到class a能通过profinet一致性认证的

网友C:
应该是触发了安全模块的IO信号

网友D:
ET200S有可能的话尽量直接连CPU的网口。用交换机的话要选工业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