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高速计数x0

楼主:
描述:设置
描述:程序
描述:接线
第一次用FX5U的高速计数器,输入点是X0,对应计数器C235,测试时发现不正常,编码器速度稍微快一点就记不了数,PLC上的X0输入指示灯也不亮;把PLC换成FX3U和FX3G就正常了;
程序设置及接线如下,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
搞定了,要改输入响应时间,默认是10ms,改成10us就正常了;
下载积分:+1(千年老斌)

网友A:
有始有终 好同学

网友B:
请问在哪里设置响应时间,可以分享一下吗?
引用 楼主:
搞定了,要改输入响应时间,默认是10ms,改成10us就正常了;

网友C:
响应时间?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D:
有始有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