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各位大佬!现有一个在线式PCBA板正反面点UV胶项目,共两个点胶模块与其它运动机构合计16轴,每个点胶模块由X/Y/Z/R四轴+视觉定位组成,控制器需要支持3轴插补功能且2组3轴插补能同时运行,最好支持EtherCAT总线!
麻烦大佬指教下合适的选型方案!

网友A:
昆仑通泰/威纶通 触摸屏 + 汇川PLC AM522-0808TN + 16个汇川伺服
插补要求不高可以用汇川Easy522、Easy523
  • 下载积分:+2(学而不倦) 真诚感谢!

楼主:
    支持3轴空间螺旋插补吗?
引用 网友A:
    昆仑通泰/威纶通 触摸屏 + 汇川PLC AM522-0808TN + 16个汇川伺服
    插补要求不高可以用汇川Easy522、Easy523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支持3轴空间螺旋插补吗?

    不就是一个XY和旋转轴插补吗?

楼主:
    是的,大佬!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一个XY和旋转轴插补吗?

网友B:
    H5U的A16,16轴可以了
  • 下载积分:+2(学而不倦) 热心助人!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
引用 网友B:
    H5U的A16,16轴可以了

网友C:
    螺旋轨迹就是汇川这个指令就行,XY走圆弧,Z轴走直线,汇川EASY系列的完全可以用。针对你设计阶段一共16轴,理论上是买16轴PLC就行,不过还是建议你买32轴的,一旦后面需要加点轴就麻烦了,我就遇到过这种,前面做的时候未满16轴就买了16轴PLC,后面客户要求增加东西,导致轴超了16轴,给自己增加了工作量

楼主:
    在H5U-1614MTD-A32与AM522-0808TN这两款之间选择了,没用过汇川AM中型想试试,不过AM522最大支持EtherCAT16轴+4个脉冲轴,AM523价格又贵太多
引用 网友C:
    螺旋轨迹就是汇川这个指令就行,XY走圆弧,Z轴走直线,汇川EASY系列的完全可以用。针对你设计阶段一共16轴,理论上是买16轴PLC就行,不过还是建议你买32轴的,一旦后面需要加点轴就麻烦了,我就遇到过这种,前面做的时候未满16轴就买了16轴PLC,后面客户要求增加东西,导致轴超了16轴,给自己增加了工作量

网友D:
    分开控制吧,市面上买套成熟的视觉点胶软件配合PLC动作去搞容易多了。

楼主:
    确实点胶不像焊锡、锁螺丝那样简单,配方、数据点位规划也麻烦!
    视觉厂商也建议不要用PLC做,尽量选择运动控制卡,或带视觉补偿功能的点胶控制卡!
引用 网友D:
    分开控制吧,市面上买套成熟的视觉点胶软件配合PLC动作去搞容易多了。

网友E:
    最好用控制器比较好实现吧,控制器比plc灵活多了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