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13UDV通讯延时

楼主(2026-01-12):
三菱Q13UDV和上位机进行内置以太网MC协议通讯时,会有0.5-1秒的延时。请教一下有没有大佬遇到过!

网友A:
使用以太网调试助手测试一下,如果没有问题,那有没有可能是上位机写的程序有问题?
这个思路可以试一下

网友B:
不可能延迟那么久啊,是不是距离较远,网线,交换机排查一下
是的,只有一台机这样,这台机带的东西比较多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