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10kg的称重传感器 加变送器 读取模拟量0-10v  传感器上有托盘重量是200g  开机的时候会显示220克左右过一二十分钟才会降到200克 传感器中航电测60左右的L6D 变送器也是五六十的 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温漂吗

网友A:
读取模拟量的仪器需要做零点温补

网友B:
楼主怎么确定是温漂的?有没有可能是安装不平呢?
QQ: 24904534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取模拟量的仪器需要做零点温补

变化的不好做温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确定是温漂的?有没有可能是安装不平呢?

热风枪吹一下变化挺大的,安装不平静止状态应该也不会变化吧,这个主要就是开机一段时间逐渐会回归稳定

网友A:
你是四线还是六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四线还是六线制

四线的

网友C:
这种方式偏差很大,变送器不是可以直接通讯PL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式偏差很大,变送器不是可以直接通讯PLC吗?

最近测了通讯的确实好很多要贵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