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转MODBUS TCP问题

楼主:
一台温湿度传感器,是RS485,我有一台网关把MODBUS RTU转TCP后(透传模式),在网关设定了是TCP服务器模式,端口是502,IP是192.168.0.200,要在SIEMENS S7-200 ST20 PLC采集这台温湿度传感器,在STEP7中要用的指令库是MBUS_CLIENT,在这个指令库中,要把设备的站号在哪里加上后才能正常采集,对吗?另外,这个温湿度传感器在调试助手可以通讯,但是在PLC中不能正常采集,请问一下各位师傅有啥办法,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ST20 是S7-200 SMART系列,支持MODBUS RTU, 无需转TCP。
QQ: 2845452345

网友B:
网关设置简易modbus rtu转tcp模式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答复,网关已设定了modbus rtu转tcp模式,有梯形图的代码能否给一下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C:
这是官方发布的

网友D:
为什么要转TCP呢 不直接使用RTU通讯?没看懂
工业上位机

网友E:
TCP程序有个端口号改了吗,既然使用到网关下次可以一步到位用RTU转PN网关,也不用写程序这么麻烦

楼主:
端口号是502,就是一直连接不上

楼主:
折腾了好几天,通过网关可以看到只有发送数据包,没有接送的数据包,不知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F:
这个地址做了吗 没做的话就通不上,我当时调试的时候用工具就能测通,PLC就通不上,就少了这一步
下载积分:+1(凌先生)

网友G:
网关以太网连接plc
plc modbus rtu 传感器不是也可以呢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谢谢9楼,我分配的内存区是VB5327,默认是255是服务器的站号地址,可以了,感谢!希望这个帖子可以帮到更多的人不走弯路,不踩坑!

楼主:
以上如果有多个MODBUS外设备(网关把 RS485 MODBUS RTU转MODBUS TCP),要轮训,这个站号的地址应该也可以动态改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