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1-13):
求助,大神。
这个触摸屏是哪个系列的,使用什么编程软件?

网友A:
到官网看看吧 不知道属于哪个系列 知道V8  V9  V10 TS1000 2000这些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你可以去官网  下载一个触摸屏样本手册  在去对照看看  就知道那个系列

网友C:
人機加掛的模組
要看下面那一台的型號
引用楼主薛立军于2026-01-13 13:51发表的 富士触摸屏是哪个系列的? :
求助,大神。
这个触摸屏是哪个系列的,使用什么编程软件?  [attachment=317257]

~~業餘打工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人機加掛的模組
要看下面那一台的型號

CUN 新版的扩展通讯模块,属于New V8系列的,已经停产。

使用V-SFT V5或V6 均可,使用V5软件要注意软件版本,我依稀记得New V8需要V5.4.33以上版本。

Good Luck~
  • 下载积分:+5(薛立军) 非常感谢!
  • 下载积分:+1(习惯性沉默) 热心助人!

网友E:
    官网  下载
    深耕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