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示教

楼主(2026-01-13):
昆仑通态示教,好像运动控制系统那样,每一步轴定位、延时和气缸动作都可以自由设定,大神们可以提供一下思路吗?如果有例程最好,非常感谢

网友A:
思路很简单,别想太复杂。PLC里建数据库和指令库,数据库可以写满PLC内存,对触摸屏没任何要求,触摸屏只是一个接口,不用昆仑通泰QT功能屏,也能做出编辑指令效果。可以拔掉触摸屏示教器PLC脱机运行,程序频道里指令的嵌套是很复杂的。程序其实是数学,用数字控制逻辑,程序以数字形态存储在PLC内存,程序也能导出存储在Excel表格里,通过Excel表格把程序发给客户,客户用U盘导入程序到PLC运行,PLC内存能存储很多程序,内存数据存储是关键,先做好简单三轴原理。千万别用触摸屏配方下发PLC有局限性,触摸屏配方做不了并行运行200多轴大系统。昆仑通泰4.3寸7寸示教器,触摸屏只是一个参数接口,程序是没有框架的,可以任意变换形态,别信所谓的程序框架,框架只会限制人思路。
参考这个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71727-page-10.html
示教程序在120楼121楼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71727-page-11.html
附件是示教视频:
下载积分:+3(linzm0238) 太感谢了!
下载积分:+3(gddswz)

网友B:
谢谢大佬分享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C:
谢谢分享,这个做的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