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数据表模式一个传感器回原点问题

楼主:
各位大佬讨论下,如图所示,常开传感器入光时on,这个旋转轴回原点,怎么让它每次都停在红色区域
当前这个位置可以通过设置DOG1+限位+方向(正转)回原点实现,
如果传感器处于轴那个缺口处呢,回原点动不了只能通过反转定位实现吗,但是位置肯定不是绝对相同
怎么才能让它每次回原点都在绝对相同位置
ps:如果在缺口,感觉可以通过判断传感器状态,设置成DOG3+限位-方向,不知道能不能干

网友A:
自己写一个回原点的程序吧,先快速往一个方向走,信号断开后变成慢速反转找这个信号。到了置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一个回原点的程序吧,先快速往一个方向走,信号断开后变成慢速反转找这个信号。到了置零。
理论上好像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