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小弟遇到一个问题,我们往ID芯片里面写日期。例如26 01 14,26年1月14号,客户那边只能识别16进制的,所以自动被转成 1A  01  0E, 可是客户想直白的看到26 01 14, 这个26 01 14是16进制的,我这边该这么处理呀。我不知道这么将十进制的26与16进制的26找到联系。路过的大佬指点一下啊

网友A:
引用楼主2645855946于2026-01-14 17:35发表的 上位机读取RFID芯片问题2 :
小弟遇到一个问题,我们往ID芯片里面写日期。例如26 01 14,26年1月14号,客户那边只能识别16进制的,所以自动被转成 1A  01  0E, 可是客户想直白的看到26 01 14, 这个26 01 14是16进制的,我这边该这么处理呀。我不知道这么将十进制的26与16进制的26找到联系。路过的大佬指点一下啊

你们自己写数据,应该是知道格式的,自己看着处理就行
plc

网友B:
拆分成单个数字是不是就可以了?将对应的数字写进对应地址的单个保持寄存器,如果数字不超过9是不是就不会转换了?

网友C:
十位数*16+个位数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谢谢回复 解决了
引用 网友C:
十位数*16+个位数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谢谢回复 解决了
引用 网友A:

你们自己写数据,应该是知道格式的,自己看着处理就行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谢谢回复 解决了
引用 网友B:
拆分成单个数字是不是就可以了?将对应的数字写进对应地址的单个保持寄存器,如果数字不超过9是不是就不会转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