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编写代码时遇到问题

楼主:
为什么先按一楼,再按二楼能即时切换
?而先按二楼,再按一楼不能切换?(一
楼与二楼状态均为取反)
IF 二楼=1 THEN
一楼=0
ENDIF
IF 一楼=1 THEN
二楼=0
ENDIF

网友A:
程序执行方式:读取I点>程序执行>输出到Y点;
关于"先按二楼,再按一楼不能切换?"问题,第一条判断执行时,第一条之后"一楼"的值为0;
采用上升沿触发便可解决。
2296957676@QQ.COM
发表于: 前天
else呢?
发表于: 昨天
谢谢一楼答复,如何采用上升沿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