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最近遇到个基础问题,由于本人学历有限,基础知识不够,只能劲量描述问题,有没有大神能解答下,或是推荐下

一个椭圆长轴长度为a短轴长度b,中心在XY直角坐标系X0Y0上,长轴于X轴平行,短轴于Y轴平行,问1当这个椭圆以X0,Y0为旋转中心旋转时,旋转的角度c于这个椭圆上Y值最大值点的XY坐标旋转角度是0-360度,问2当长轴,短轴长度变成a+d,b+d时对最高点XY坐标的影响

是不是看着像学校数学考试题?是啊自己仔细研究了发现,程序,逻辑动作都能解决,就是这个最基本的公式,可行性问题解决不了,兜兜转转又回到最基础的数学问题了

网友A:
有图没有啊,看文字感觉看不懂了,没懂你意思,是不是 那种U型的那种机构啊,猜着觉得像
就是椭圆旋转时角度和椭圆图形Y值最大点的坐标公式

网友B:
画图,能很快解决问题。
https://www.geogebra.org/classic?lang=zh_CN

不太会用,能画出来,但找不到旋转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楼  发表于: 前天
这个去学一下中学数学吧,取不了巧的
至少是高中以上的,中学的肯定没有,至少我上学的那时没有
4楼  发表于: 前天
先问一下AI
问几遍,答案都不一样,现在是准备一个一个来验证
5楼  发表于: 前天
,abc,d从哪冒出来的  熊地
整体外形支持增加,其实还是第一个基本公式的问题,有了基本公式可以慢慢推导
6楼  发表于: 前天
椭圆是沿哪个点旋转?中心点吗?
沿椭圆内任一点旋转,最大值距离旋转点的直线距离是固定的吧。
感觉你这个问题可以最终转化为求 圆的切线方程。
不是椭圆上一点,是旋转后椭圆上Y轴坐标值的最大点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7楼  发表于: 昨天
我猜,你是想根据角度求椭圆上的的坐标吧,你看一下椭圆上点的参数方程:

x = a*cosθ
y = b*sinθ
a是椭圆长半轴,b 是椭圆短半轴,θ 角度从x轴正方向开始,沿逆时针方向计算。
然后可以通直线距离公式,求点p与椭圆中心o的距离 R
是的,不过还要取坐标Y值的最大值的点坐标
8楼  发表于: 昨天
问下der包
9楼  发表于: 昨天
作图发现,椭圆旋转45,交叉点旋转22.5,椭圆旋转90,交叉点旋转45,大胆猜,交叉点旋转角度是椭圆旋转角度一半,根据旋转角度计算直线方程,求直线方程和椭圆交叉点,问题2,交叉点旋转角度和椭圆轴长无关
大胆猜错了那就全错了
90度180度都是特殊点,45度时图形最大Y值点就不在长短轴上
10楼  发表于: 昨天
AI推导出来的,验证几个特殊点,基本满足要求。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1楼  发表于: 昨天
引用 网友B:
AI推导出来的,验证几个特殊点,基本满足要求。
[attachment=317453]

不愧AI

网友C(2026-01-20):
用DeepSeek 给出的公式,可以解出你需要的结果,用CAD实测相符:
sin2θ=> sinθ * sinθ
cos2θ=>cosθ * cosθ
下载积分:+5(cccccy) 热心助人!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D:
验证了这个公式对的,只要处理象限和符号就行了,和10楼的是一样的
下载积分:+5(天空流星)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5(cccccy) 热心助人!

网友E:
你是想得到放大后的坐标吗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基础理论能行,下面就要开始做实验了,等有结果了再更新

网友F:
想问一下楼主,这个问题是哪个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