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各位大佬,我这边有个MP277的触摸屏需要用什么软件打开上载程序?电脑现在装WINCC Flexible 2008装不成功了。里面有的库,微软都停用了

网友A:
WinCC Flexilbe2008 除 SP4外的其他版本。

如果你要在Win10上使用,请使用 WinCC Flexilbe2008 SP5

友情提醒:如果原作者下载时未够选回传选项,你无法上载程序并编辑,你只能通过ProSave备份程序并下载到同型号的触摸屏中。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CC Flexilbe2008 除 SP4外的其他版本。

    如果你要在Win10上使用,请使用 WinCC Flexilbe2008 SP5

    友情提醒:如果原作者下载时未够选回传选项,你无法上载程序并编辑,你只能通过ProSave备份程序并下载到同型号的触摸屏中。

    请问一下为啥不能用 WinCC Flexilbe2008 SP4?我记得之前自己好像用过这个版本软件编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为啥不能用 WinCC Flexilbe2008 SP4?我记得之前自己好像用过这个版本软件编过。

    V2版本的MP277可以用WinCC Flexilbe2008 SP4的,
    4楼  发表于: 昨天
    WIN11 系统装SP5的时候,报错,有个库微软停用了,然后就一直装不上。不知怎么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