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楼DSZR原点回归偶有位置偏差

楼主:
如题,有减速机,近点是接近开关,原点是伺服Z相。
FX3U,原点接的X0-X7,近点接的是X10之后
它有时候回原点的位置是有偏差的,正好偏差了伺服一圈的距离。
好像是在近点之后和在近点之前找原点,就会偏差;一直在近点后面找点或者一直在近点前面找点,零点位置一直是同一个。(问题好久了,有点记不清了)
是因为减速机间隙导致的位置偏差吗?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网友A:
调整近点位置偏移半圈行程即可。这种就是近点感应和原点Z离得太近了,有时候脱离近点刚好碰到Z有时候又没有所以多转了一圈。

网友B:
近点和原点共用你用的原点试试 还有差一圈 你是不是用伺服的Z相了
正常我用的时候是原点和近点共用一个点(原点) 不用伺服的Z相

网友C:
我都是安装了原点和近原点光电,这样每次回原点比较准确

网友D:
方法1:回零方式不用Z相回零;
方法2:原点感应器与负极限的距离小于一个导程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