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有一条运送货物的线,后面有5个入盒工位,每个工位上面有缺料,满料传感器检测。
现在要求启动后,那个工位上面缺料就打开卸料,但不能一直打开那个直到满料,可以3-5分钟,
以此类推的循环,如1号位缺料,往1号卸3-5分钟,再4号位缺料,再3-5分钟,以此类推

各位师傅,有没有类拟的程序,或者是什么思路给推荐一下。

网友A:
基础性的程序,考验对程序保持变量的应用、简单的逻辑处理

网友B:
主流程->判断哪个料仓需要卸料
分支流程->对主流程判断出的料仓执行卸料,执行完成返回主流程
主要思路就这样,没几步程序,要意识到每个料仓的执行过程基本一致,可以对其分配相同的地址区间去执行变址执行

网友C:
问问豆包

网友D:
循环扫描五个料仓的状态 哪个缺料了就执行加料  加完后跳回扫描程序 继续循环

网友E:
先入先出

网友F:
深耕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