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量控制阀开关

楼主(2026-01-19):
老哥们,目前有个项目,就是往产品里冲水,密封状态,达到初始压力,上面油缸开始下压,此时产品体积变小,压力变大,假如设定10mpa,我想通过通过俩排水阀开关,控制在10mpa左右,能实现恒压吗,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难点就是产品不一样,体积不一样,排水量不一样。

网友A:
不能用排水阀,得用液压上经常用的溢流阀应该可以实现。
主要是排水量不一样啊,每个都得调啊

网友B:
你用个恒压泵就可以了
排水也行嘛

网友C:
用压力伺服阀
压力伺服阀第一次听说

网友D:
要用模拟量输出来控制吧

网友E:
别为难自己,该花钱花钱

网友F:
做个pid用pwm控阀就可以,不过应该用脉冲阀

网友G:
有钱好办
深耕技术

网友H:
直接溢流阀就够了吧,压到溢流阀开始动作了,压力就恒定了,和体积没关系的

网友I:
直接上溢流阀就可以了,不需要电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