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现有7个电磁阀向7条管道给水,先给1 2号供水---再给2 3号供水----3  4号供水---4 5号供水----5 6号供水--6  7号供水--7 1供水---1 2供水,这样循环。
问题是某些管路关闭了怎么跳过?任何时间都有两路给水。

网友A:
意思是,只要任何时间都要保持两个管道供水吗,还是说需要顺序供水。期间,比如二号关闭,那么就是13供水,34供水,这个意思吗

楼主:
顺序没要求,就是任何时间有两路供水,要不断循环,主水泵给水量只能同时给两路。

网友B:
这不就是   多台水泵  按设定数量循环启动的变种吗   ?   之前有项目需要是 8台水泵  每次必须工作两台,遇到故障或者手动的跳过 ,每次启动工作时间最短的水泵

用循环去判断  就好了

网友C:
某些管路关闭了怎么跳过
这是什么意思?手动物理关闭?
QQ: 2845452345
5楼  发表于: 前天
管路有没有流量检测判断,不然没办法知道管路通还是关
如果可以重来,搞不好还不如现在,人的性格决定了太多东西,比如懒,真的治不好。
6楼  发表于: 前天
我看到的问题是某些管路关闭了,是指水泵被手动关闭了还是阀门被关了,被关闭的信号只要能正常到PLC程序就简单,否则这个规划有问题。
7楼  发表于: 前天
引用楼主工控玩家于2026-01-20 19:23发表的 编程思路求教 :
现有7个电磁阀向7条管道给水,先给1 2号供水---再给2 3号供水----3  4号供水---4 5号供水----5 6号供水--6  7号供水--7 1供水---1 2供水,这样循环。
问题是某些管路关闭了怎么跳过?任何时间都有两路给水。

你这应该要写个延时  延时多长时间 在切换
QQ群号:4057363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8楼  发表于: 前天
FX5U做的
  • 下载积分:+5(心碎了无痕) 求分享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请不要随意加我,不会随便通过。
    工控技术交流QQ群942493953
    9楼  发表于: 前天
    不愧是项目经验丰富的技术大佬!
引用 网友D:
    FX5U做的
    10楼  发表于: 前天
    排队就行吧
    11楼  发表于: 前天
    循环+队列+条件判断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