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炉温度控制的问题?

楼主:
比如要将电炉温度在10分钟的时间,从0℃升到10℃,是不是把目标温度在第一分钟设定在1℃,然后每分钟将目标温度递加1℃,用程序控制加热器通断就可以了?

网友A:
目标温度10度,PID控制。

网友B:
有专用的温控仪的,不过你的设备加热功率也要够,比如你设定每1小时上升20度,但你加热满功率开启1小时还达不到,这样肯定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