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这是龙头手柄圆弧打磨,前后轴、旋转轴,还有砂带轴同时运动。请问这是三轴插补还是电子凸轮实现?
问了plc技术说不好做,问了运动控制器的说这种是plc电子凸轮做的。
PLC基本都是两轴插补,要实现这样的效果,而且要适配不同产品。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的思路
附件: 视频.zip (1357 K) 下载次数:23

网友A:
安装零件的模块机构有X/Y/R轴吗?如果有就是3轴插补了!

网友B:
1、上位机。直接支持连续运行的
2、支持G代码的PLC就可以了

网友C:
个人观点:龙头前后移动及旋转是用的伺服,砂带前进后退用的气缸。关于旋转那个圆弧打磨,砂带那气缸前进后退估计做了随动机构,就是旋转的时间,砂带用一个很小的力就能退出后前进。

网友D:
用codesys的cnc轨迹走G代码,或者支持DXF轨迹导入的plc

网友E:
有钱直接上机械手,捉水龙头过来打磨,你只管打磨启动
客户不接受机械手,效率不够高。。

网友F:
用基恩士的plc是支持g代码 DXF轨迹导入的 。

引用 网友D:
用codesys的cnc轨迹走G代码,或者支持DXF轨迹导入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codesys的cnc轨迹走G代码,或者支持DXF轨迹导入的plc

G代码好写吗?没写过

网友G:
这动作很简单的
求大神赐教

楼主:
估计这样精度达不到
引用 网友C:
个人观点:龙头前后移动及旋转是用的伺服,砂带前进后退用的气缸。关于旋转那个圆弧打磨,砂带那气缸前进后退估计做了随动机构,就是旋转的时间,砂带用一个很小的力就能退出后前进。

网友H:
好像就是三角函数,设旋转角度为 θ ,圆弧中心到旋转中心距离为L,则前进Y=L(1−cosθ),皮带X=Lsinθ
CAD画个图验证一下
  • 下载积分:+1(linzm0238) 厉害了我的哥,一会验证 ..
    11楼  发表于: 前天
引用 楼主:

    G代码好写吗?没写过

    2D轨迹还是好做的

网友I(2026-01-24):
数控系统  新代  广数等随便玩

网友J:
数控系统或FANUC机器人打磨,机器人可以直接出良品

网友K: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L:
其实有个最简单的办法,直接做仿形,而且现在PLC能力都这么强了,直接用仿形+示教的方式做全自动示教再现是没啥难度的

实现方式有电子凸轮用电子凸轮,没有电子凸轮直接手写,而且手写还可以反过来倒推主轴速度,控制从动轴变化速率

我咋就碰不到这么好的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其实有个最简单的办法,直接做仿形,而且现在PLC能力都这么强了,直接用仿形+示教的方式做全自动示教再现是没啥难度的

实现方式有电子凸轮用电子凸轮,没有电子凸轮直接手写,而且手写还可以反过来倒推主轴速度,控制从动轴变化速率

我咋就碰不到这么好的项目

就是一个主轴,两个从动轴运动?

网友M:
感觉不需要用G代码,运动部分2个电机,1个行走,另外1个旋转,然后打磨的电机用力矩模式压住工件,旋转的时候,打磨电机力矩模式会自动反转控制力矩,不需要控制位置

网友M:
引用楼主linzm0238于2026-01-23 13:56发表的 要怎么实现水龙头手柄圆弧打磨? :
这是龙头手柄圆弧打磨,前后轴、旋转轴,还有砂带轴同时运动。请问这是三轴插补还是电子凸轮实现?
问了plc技术说不好做,问了运动控制器的说这种是plc电子凸轮做的。
PLC基本都是两轴插补,要实现这样的效果,而且要适配不同产品。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的思路

砂轮前后位置用力矩模式,不需要管位置

网友N:
不差钱的做法   电子凸轮运动控制+视觉+机器人

邪修做法    打磨头加个气缸  调节气压来控制力的大小 ,再加个水龙头的实物     按实物的外形走,
如果还是 不理解   你就去  街头看看配钥匙 怎么配的

网友O:
防生,就是按模型边缘1比1打磨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楼主:
引用 网友M:

砂轮前后位置用力矩模式,不需要管位置

这是个好思路!!不知道砂带跳动对于力矩影响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差钱的做法   电子凸轮运动控制+视觉+机器人

邪修做法    打磨头加个气缸  调节气压来控制力的大小 ,再加个水龙头的实物     按实物的外形走,
如果还是 不理解   你就去  街头看看配钥匙 怎么配的

懂了懂了!不知道砂带跳动对于力矩影响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O:
防生,就是按模型边缘1比1打磨

嗯嗯,不知道能不能做到那么丝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