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更新NX1p2固件?

楼主:
怎麼更新NX1p2固件, 哪邊可下載
寫到不同版本PLC, EIP出現錯誤
1台連線沒問題 1.64.06
1台連線有問題 1.64.04

网友A:
刷固件估计要找欧姆龙掏钱,200一台,之前搞过,像把SD卡的固件包复制一下,发现是写死不能复制。
这个估计就是单纯EIP标签设置问题,所以排查一下PLC的全局变量有没有下载,变量的下载和EIP标签设置是独立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