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现在这边有一个冲床的线体,全部用机器人上下料,还有一个PLC控制一些伺服和气缸,程序我应该以机器人为主,在机器人里面判断这些信号,还是直接全在PLC里面判断这些信号,然后直接控制机器人动作和冲床动作,这样的话还需要写自动流程吗,直接判断信号就启动机器人或者压机,还是写一个自动流程比较好
1楼  发表于: 前天
安全可靠为主
2楼  发表于: 前天
自动流程用PLC写,PLC控制机械臂与冲床运行,机械臂与冲床的状态需要发给PLC,如待机、运行、故障、离线...
3楼  发表于: 前天
引用楼主我真的不会啊于2026-01-28 16:54发表的 大佬们,冲床自动上下料,程序应该机器人程序为主还是PLC :
现在这边有一个冲床的线体,全部用机器人上下料,还有一个PLC控制一些伺服和气缸,程序我应该以机器人为主,在机器人里面判断这些信号,还是直接全在PLC里面判断这些信号,然后直接控制机器人动作和冲床动作,这样的话还需要写自动流程吗,直接判断信号就启动机器人或者压机,还是写一个自动流程比较好

plc程序肯定要写的,比如设备复位完成,,准备信号,什么时候给机器人允许取料,什么时候允许放料信号,,设备报警信号,取料完成信号,
  • 下载积分:+1(乌龟船长) 好贴好贴!
  • plc
    4楼  发表于: 昨天
    对个人而言,擅长哪个用哪个,给自己方便。
    对项目来说,看项目动作过程和工艺过程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控制过程,机器人和PLC都能编程,看谁是核心了。
    广交天下朋友,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从事电气方案设计,做运动控制,惯用西门子、欧姆龙、基恩士
    软件共享、技术互助、项目合作请关注公众号:九纹荷(fshshu )
    5楼  发表于: 昨天
    冲床不是有个圆盘转一圈显示冲床位置吗,用1个编码器把冲床位置接入PLC,机器人和冲床做凸轮同步,冲床手动运行时记录好节点位置生成凸轮表,这样节拍可以做的很流畅,并且速度和冲床同步
    6楼  发表于: 昨天
    PLC是连接枢纽,控制两端的动作。动作信号最好用硬触点,数据传输可以用通讯

网友A:
    机器人仿人工上下料 PLC配合给出相应信号

网友B:
从你描述机械手上下料来看,工作流程应该是单次模式工作(每一动作完成才会执行下一个),这种工艺一般都是机械手控制冲床,发信号给冲床动作(冲床模式选用“安一行程”),冲床动作后自动回上止点(等待下一次信号,如未停止上死点或中途异常,触发报警停机)。
还有一种是连续生产模式:这种是冲床控制送料机,而不是普通的机械手(会跟不上冲床冲次),冲床发放松、夹紧信号,中途如果送料不到位或异常,在设定的凸轮角度触发冲床停机报警。这种连续送料生产效率高,但要根据零件工艺来定的。
还有三次元机械手也可以实现连续送料(汽车引擎盖、车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