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20变频器换E720S

楼主:
各位大佬 有一台日本过来的设备配备的是E520变频器 输入是三相220V 昨天变频器坏了 现手头上有同功率的E720S变频器 输入是单相220V 接平常220V市电就可以工作 我要更换的话 请问能用原来的三相电源 只接两根相线(两根相线间电压也是220V)吗?

网友A:
可以的,
但单相可能有功率限制.

网友B:
可以的 不确认定的话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