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1,D5000原数据值触摸屏随便输入假设1234.5678
2,低16位与操作
3,高16位与操作,怎么把这个值向右移16位呢

移位指令SHR只能跟16位数据

网友A:
每乘以一次2  左移一位,那么乘以4,就左移2位,依次类推
同样每除以一次2  右移一位,那么除以4,就右移2位,依次类推

Good Luck~
一个For循环除16次吗

网友B:
*65536 ,或直把字给到M,再用M处理完转回D
高16位要除65536

楼主:
是个好办法,但三菱的ST用不了 << 、>>直接除吗
引用 网友A:
每乘以一次2  左移一位,那么乘以4,就左移2位,依次类推
同样每除以一次2  右移一位,那么除以4,就右移2位,依次类推

Good Luc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个好办法,但三菱的ST用不了 << 、>>直接除吗

除2       右移1位
除4       右移2位
除8        右移3位
除16      右移4位
除32      右移5位
除64      右移6位
除128    右移7位
除256     右移8位
.........

有必要用FOR循环吗?

DWordDate :=   DwordDate / 65536;

Good Luck~
高手,感谢大佬指导

楼主:
我觉得有必要,要移16次,可能其他地方也要移,写了个功能快测试是可行的,感谢
引用 网友A:

除2       右移1位
除4       右移2位
除8        右移3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除2       右移1位
除4       右移2位
除8        右移3位

简单明了的好办法

楼主:
这个办法也不错,虽然还没测试,应该也是可行的
引用 网友B:
*65536 ,或直把字给到M,再用M处理完转回D

网友D:
多学习一下单片机吧,数据合成和分解是必修课,其实在单片机中,乘除法的本质也就是移位
不仅是单片机

楼主:
低16位与16#FFFF操作,得到低16位
高16位/65536,得到高位
数据合并,测试OK,感觉这样算比较简洁的

楼主:
高手,感谢大佬指导
引用 网友A:

除2       右移1位
除4       右移2位
除8        右移3位

网友E:
自己封装个,高位Mov给低位,高位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