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好久没来了,问各位工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把NPN接近开关转换成PNP使用的
因为有一大批NPN的接近开关,需要最低成本的转换。😂
每天一点点
1楼  发表于: 前天
+继电器
  •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真诚感谢!   ..
  • czz674613079@163.com
    2楼  发表于: 前天
    速度不快就用中间继电器转换,高频率高速的就用光耦模块。
    3楼  发表于: 昨天
    用继电器模块,买的时候要咨询或查清楚PNP转NPN还是NPN转PNP,公共端可能单向,多个信号串一起还有特迷你的
    4楼  发表于: 昨天
    在PLC加一个新的输入模块,然后接线PNP就行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请不要随意加我,不会随便通过。
    工控技术交流QQ群942493953
    5楼  发表于: 昨天
    搞个有常开和常闭点的继电器,这样PNP和NPN都有了
    6楼  发表于: 昨天
    引用楼主小小一电工于2026-01-29 21:20发表的 接近开关NPN和PNP转换讨论 :
    好久没来了,问各位工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把NPN接近开关转换成PNP使用的
    因为有一大批NPN的接近开关,需要最低成本的转换。😂

    一般网上有卖的转换模块,不行就用三菱plc就可以了吗?不用转来转去的,
    plc
    7楼  发表于: 昨天
    加个固态继电器
    8楼  发表于: 昨天
    用光耦模块,光耦隔离芯片是最便宜的,用光转换两边电信号。
    9楼  发表于: 昨天
    什么都不用加 把PLC换成PNP的接法就可以了 现在的PLC很多都是双光耦输入的 就是既可以接NPN也可以接PNP就是那个公共端的接法不一样

    10楼  发表于: 昨天
    1个电阻搞定
    11楼  发表于: 昨天
    1个电阻咋搞定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有点让人感觉莫名其妙。为什么要转换?你转换的目的是什么?直接使用不行吗?接近开关的作用不就是给控制电路输入一个信号仅此而已,看了前面的评论有的提议加中间继电器 有的加模块。糟老头不明白是为什么要额外加这些。使用NPN、PNP接近开关只是输入逻辑的不同而已,二者只是源型逻辑与漏型逻辑的区别。PLC的输入都支持源型漏型输入,也就是说无论使用NPN、PNP其效果都是一样的。只是PLC输入公共端极性不同罢了。真的感觉是莫名其妙
永远年轻

网友B:
一般PLC的输入都是NPN和PNP通用的

网友C:
原来高手在民间,今天有学到了

网友D:
加个中间继电器吗

网友E:
什么都不用加,根据NPN和PNP两种传感器的电路原理,改变一下连接方法就可以直接使用。

一个是集电极接负载,一个是发射极接负载,就这么简单。

网友F:
接一个2.2k的上拉电阻,常开NPN型变成常闭的PNP型

网友G:
临时救急的时候,可以用上拉电阻来处理。如果是要安装到全新设备去使用的话,建议还是用转换模块安全些

网友H:
引用 网友I:
1个电阻咋搞定

根据自己需要,输出一端接电阻,另一端接24V或OV 称为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什么都不用加 把PLC换成PNP的接法就可以了 现在的PLC很多都是双光耦输入的 就是既可以接NPN也可以接PNP就是那个公共端的接法不一样

这样换 如果公共端是单独1组还可以

网友L:
一般来说PLC输入用的是无极性光耦,也就是PNP/NPN兼容(但是必须类型统一为PNP或NPN)

如果不是无极性光耦可以用上拉电阻救急,但是最好还是用继电器、光耦之类的模块转接

网友C:
先看看控制器接收的是NPN还是PNP型,在决定要不要转,用一个继电器就可以转换,简单一点说就是NPN和PNP区分在于输出的信号不同,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